[求助] 从encounter中导出map文件

楼主(2011-01-20):
请问怎么从encounter中导出map文件啊?

网友:
保存gds的时候用默认的streamOut.map保存,然后自己就产生一个
不过要修正后使用

网友:
stream map 一般是fab 會提供, 不然就是自己按格式編寫

网友:
2楼说的对,自动导出一个,然后对照techfile修改层号就行了

网友(2013-10-03):
听大家一席话,博士不用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