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LVS 求助

楼主(2011-01-20):
画了一个IO的layout,在做LVS的时候,用Calibre可以通过,但是用Assura 做LVS的时候,就不能运行,根据提供的log文件看,上面有很多的error,全部是说unbound device,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是Assura没有设置好吗??应该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
看看是否cdl和layout里用不同的名字命名相应的device,
如果是这样,写个bing.rul文件,将两者关联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2011-03-04):
一般报这样错的话,有可能是你有个电路但layout里没有,才会这样报。
如果想ignore这个error,在avCompare里好像有一个选项可以filter这个unbond的erro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