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解决了一半]关于cadence的环境变量设置(知其然更需知其所以然)

楼主(2011-01-20):
之前用IC5141
对于环境变量的设置都仅仅限于从网上Down那么一串的set setenv来设置设置CDSHOME、CDS_LIC_FILE、PATH这些环境变量
但是对于为什么要这样设定还是很不清楚

但是最近由于有的东西需要用到UltraSim simulator,还有AMS
所以装了MMSIM和IUS

但是在把UltraSim和NCVerilog集成到ADE环境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
把Ultrasim和NCVerilog的路径都添加到了PATH中
在xterm上用命令行模式启动Ultrasim和ncverilog都可以找到路径
但是ADE中就不行,CIW里面提示无法找到ultrasim的路径

而且在改.cshrc的时候,还碰到ADE的simulator的选择里面没有ultrasim的情况

所以在此求助,希望各位指点一下cadence是否有文档来说明shell的配置文件到底怎么配置?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把以前一直没搞清楚的东西理清楚。

希望这个帖子不会被水掉!

2011.01.24 今天把IC5141 USR7的所有pdf以setenv为关键词搜索了一遍,然后挨着看了一遍,主要有两篇HELP对环境变量的描述,design framework的手册和license manage的手册(具体的文档名称忘了,当时的笔记在工作电脑上面)另外mixsignal的手册也提到了类似于spectreverilog和ultrasimverilog的东西,但是以LDV4而不是IUS为范例讲解,觉得不怎么靠谱

网友:
不会在ic5141的文档里的吧?一般都是在自个的说明文档里的,至少Mentor graphics的AMS2006就是这样

楼主:
cadence的文档太多了
从ultrasim和AMS的user guide里面好像都没有系统的讲这个的啊?

网友:
希望这个帖子不会被水掉

网友:
这个俺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俺也想知道
这个俺也想知道
环境变量设置

网友(2011-07-23):
MMSIM有一个MMSIMHOME的环境变量 而且PATH中也要在Virtuoso之前
IUS不知道 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哎,看的头疼,就直接那人家设置好得文件得了,

网友:
这个不是很明白为什吗

网友(2012-02-07):
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ADE没有看到simulator一般是因为你的5141版本太低。

关于环境设置,在每一个工具的user guide中有一章是说明installation的,一般都比较明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X! 不过还是觉得cadence的手册太复杂了。

网友(2012-03-08):
同求IUS环境变量配置

网友(2012-04-19):
这个在公司是cad 工程师或网管要做的事情把

网友:
纠结好久了,还是要回去查帮助文档。。。。

网友:
这个东西只能读文档了。

网友(2012-07-09):
理解不了。。

网友(2012-08-08):
貌似的确很难找

例如设置的setenv DRACTAPE /dev/nrst0
是什么含义?
我在dracula相关的所有pdf里面都找了一下,没找到说明的内容

网友(2020-04-20):
2020年了,俺也想知道

网友(2021-04-14):
2021年了,俺也想知道

网友(2022-03-17):
2022年了,俺也想知道

网友(2022-09-05):
2022年9月了,俺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