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环路稳定性

楼主(2011-01-20):
运放负反馈的环路稳定条件为:
当∣AF∣= 1 时 ,φA+φF< -180度,或者
当φA+φF=-180度时,∣AF∣< 1
其中,A为主回路增益,F为反馈系数。

问:怎么得出φA+φF=-180这个临界点的?找了好些资料没有弄明白,都是直接搬出这个稳定的条件。
有说是当φA+φF< -180负反馈就变成了正反馈,但是φA+φF= -179度时是不是正反馈?181度时候呢?求达人分析

网友:
这方面的参考资料到处都是,你可以看看

这里首先有个前提是运放是一个反相放大的器件,所以输出和输入信号相位差180度,或者是-180度。从最简单的来说吧,要稳定就要避免振荡或者饱和,这里振荡指的是自激的振荡(稳定的输入与输出幅度一致,相位差180的波形),自激的信号从哪里来?就是反馈信号,这样就清楚了吧?要避免自激振荡和饱和,就要求打乱使之不能形成自激频率(幅度一致的时候相位差不是180),或者是增加反馈损耗减少能量的输入(避免饱和)。这两个就是PM和GM的直观表现。

对于一个反相运放来说,-180度是临界,只要不是-180,就不算正反馈。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即时回路增益为1的时候不是-180,这只能说不能形成自激,但是如果在-180的时候,反馈能量还很大,那就会使放大器饱和,这同样是不允许的。这前面检查的是PM,后面就是看GM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回答。我的疑问是为什么超过180度才是正反馈?有推导么?从相位角度,比如sin(x+180),跟sin(x+179)看不出突变在哪?
    根据反馈极性的不同,可将反馈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如果引入的反馈信号增强了外加输入信号的作用,从而使电路的放大倍数得到提高,称为正反馈;引入的反馈信号削弱了外加输入信号的作用,从而使电路的放大倍数降低,称为负反馈
   环路增益Af= A/(1+A*F),若A*F的幅值为1,相移为180度,A*F刚好为一个实数,此时增益为无穷,会自激。但当相移不是180度时,A*F为一个复数,怎么判定它为正反馈,负反馈?我们平时经常用极性判定法,比如经过一个共源运放就180度的相移,如此都是n*180度的相移。当频率变化时,(到非中频区域)它的相移肯定就不会是180度了,这时怎么判定它的反馈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