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最近做的pll哈

楼主(2011-01-20):
最近做了个比较基础的模拟PLL电路,目的就是为了用6M的始终产生48M的时钟,当时看了CMOS模拟电路书以及锁相环设计应用仿真,掌握了些基本结构。然后电路主要参考了附件中的一篇学位论文。其实关于模拟PLLl网上一搜有很多的,我把模拟PLL可以分为鉴频鉴相器(PFD),电流脉冲充放电电路(CP),滤波电路(LPF),压控振荡器(VCO),双端输出转单端输出和占空比调整电路,分频器这些结构。

其中鉴频鉴相器当然你也可以只用鉴相器,但后面由于我接了Cp电路,所以采用了鉴频鉴相器,而且鉴频鉴相器的频率调节速度比较快。这种结构网上可以搜到,书上也有,所以不准备上图了。
      接下来就是Cp电路,Cp电路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充放电电流需要相近,因为两者电流值越靠近,相位的比较结构越准确,否则会造成输出误差偏大。我这里采用的是镜像电流源的方法,让上下两个MOS管都镜像到一个电流偏置上面,确保电流值相近,在仿真时发现由于时钟信号的干扰,即使这样也会有些偏差,后来在输出和另一个支路上接了一个放大器,确保Cp输出电压跳变不是太大。现在还没有找到用什么方法排除其他信号的干扰,确保充放电电流一致。
       滤波电路我采用的是RC于C并联的滤波电路,后面单个的C主要为了保持电路稳定(CMOS模拟电路书上有介绍)。
      VCO部分分为偏置电路和四级振荡电路,偏置电路主要提供两个偏置电压来控制振荡器的输出频率,偏置电路完全参考的学位论文,不过感觉他的电路少个连接,按他的搭出来后结果不对,所以自己修改了下,仿真结果与他的不一样,不过看电压的改变程度,感觉我的输出频率范围应该比他的大。后面接的就是四级振荡电路,单级振荡电路就是采用很简单的放大器,这个可以改进,不过调来调去太麻烦了,我就用了这个,下次有时间可以修改下。
       双端转单端比较简单,就不做介绍。
     调整脉冲占空比用的就是控制电源到输出的开关和地到输出的开关来实现占空比调整。
     分频器则是采用三个触发器级联,因为都是整数分频,所以结构比较简单。
     对于这个电路,前仿和后仿结果都比较不错,面积也不大。能满足24~72M的输出,误差差不多在1/16差不多,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还
        下次修改的方向可以有放大器修改,PLL改成频率范围可调,将PLL改成输出相位延迟可调等。

        新加的附件是用specture分析VCO的噪声。(eetop上下载的)

网友:
3xs 4 sha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博客上还有详细点的图,不过博客上没法上传附件,就没依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博客上还有详细点的图,不过博客上没法上传附件,就没依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I've seen your blog and I see the similar CP in my pll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下你说前后仿都不错指的是什么?我正好在学习pll,感觉仿真挺困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后仿寄生参数影响还是挺大的,不过前仿主要在振荡器的设置上,只要配置好了,一般就可以了。后仿挺不错的是指实现了+-50%频率范围,以及跟踪时间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客气~~

网友:
多谢分享。刚刚接触PLL,不知道能否请教大侠一些问题。
我需要分析下spur,这个是需要看输出的power spectrum不?
在cadence,hspice仿真中需要怎么设置? 另外看到也有人用matlab 来分析,这个更准确吗?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power spectrum是指pll功率 还是什么?如果是功率的话我没做过分析,不知道怎么做。现在我只是做了噪声分析。。。

网友:
回jason1988, 我是想看输出频谱, 想看噪声,尤其是spur。

请问你一般怎么分析噪声?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理解是噪声是频率上的说法,抖动相当于噪声的时域表示,频率上分析在specture中可以用pnoise,pss看能不能收敛,在仿真设置里面有tran,dc,pss等选择,还可以分析收敛阶以及相位噪声什么的,matlab我只会用来分析系统是否稳定的,但不会噪声分析。specture中的仿真(只有VCO)可以参考我新加的附件(版搜下有的),或者邮箱多少,我发给你。

网友:
回复  thesame

    我的理解是噪声是频率上的说法,抖动相当于噪声的时域表示,频率上分析在specture ...
引用 楼主:

    我想看的spur也是频域上的,现在就是琢磨怎么才能仿真看到。找了资料说应该是对PLL的输出频谱分析。

    VCO的资料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这两天也仔细看看,没做过,不过pll输出是脉冲,怎么分析呢。。。。是分析pll的spur还是vco的spur?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
不过对PLL只知道一些书上的理论,没做过
楼主能说下PLL具体要仿真哪些参数吗?这些参数一般的范围是多少?

网友:
回复  thesame

    这个我这两天也仔细看看,没做过,不过pll输出是脉冲,怎么分析呢。。。。是分析p ...
引用 楼主:

   是对pll输出做频谱分析吧,可以看到噪声,spur是一部分。看之前的帖子,好像是先跑瞬态,再分析。

   有大侠来具体讲讲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自己测试的是前仿: 频率范围(中心频率是48M,范围是24M~72M),锁定时间(就是频率突然改变时输出跟随变化需要的时间),VCO的控制电压输入偏差(这个关系到输出的稳定性,电压越稳定越好,我的是30mv差不多),还有噪声分析(用pss和pnoise)其他的还有些零零碎碎的,可能还有几点。
   后仿在前仿的指标外还有脉冲上升时间。

网友(2011-07-10):
感谢楼主分享 另外求楼主的blog链接 谢谢

网友G(2011-11-29):
做PLL 最重要的不是什么频率范围,是否能够起振。 最主要的是根据你的需求,确定一个结构(满足在所需要的频率下最好的Phase Noise),以及环路带宽。看trans仿真是看不出phase Noise的影响,只能够看到电路本身设计的缺陷。perrot的lecture讲得很好,值得学习。
一个不谈Phase Noise的设计根本就不是工业界的设计!

网友:
spur的定义是有规律的信号噪声,是PFD以及CHarge Pump的mismatch或者Cap_multi漏电造成的,可以通过Trans看出。 Phase Noise 抓要是VCO , PFD_CHP本身的器件造成的,只有通过PSS Pnoise + workshop仿真出来(频域和时域都可以)

网友:
曾经看过论文里面仿真spur是通过将PLL输出的时域波形进行dft变换后得到的。但是没有实测结果来反馈,如果只是练习学习的话可以试试。
另外PLL的相位噪声跟频偏的关系也要看应用的。有时候带内噪声也是有要求的,这就不是看VCO的了。

网友:
谢谢分享,正在做PLL

网友(2014-08-14):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非常感谢,学习一下

网友(2016-02-25):
回复 楼主:

挺详细的,学习了。

网友(2016-04-24):
感謝分享最近做的pll

网友(2016-05-31):
楼主博客是多少啊

网友(2017-02-22):
来看看噪声怎么仿真?

网友(2019-04-18):
很好的论文

网友(2024-03-20):
东西还可以

网友(2024-12-18):
引用 网友G:
做PLL 最重要的不是什么频率范围,是否能够起振。 最主要的是根据你的需求,确定一个结构(满足在所需要的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