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LVS问题

楼主(2011-01-20):
我在用calibre对设计的电路进行LVS时能顺利通过,但是在用assura做LVS时出现错误。工艺厂商建议使用的工具是assura,我该相信哪个,如果我忽略这些错误用assura抽寄生做后仿会不会有问题,请各位同仁们给点意见并多多指教!

网友:
看是什么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接反了,但版图和原理图对照确实没接反。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都不知道提取的网表到底是不是对的~~
纠结

网友(2012-08-13):
是对于assura中的lvs。com没有设置  所有版图用calibre会过  而assura没过

网友(2012-10-21):
Assura LVS function is better in 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