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ormality加入antenna的问题。

楼主(2011-01-20):
综合后的网表和布局布线后的网表比对,不通过,布局布线后的网表加入了antenna,ref和impl的unmatch点都是加入antenna的地方,verify也没通过。求指点。

网友:
这个antenna跟formality (LEC)有什么关系?

网友:
You can create a lib file, antenna.lib with a cell, antenna, then use lc_shell to translate it into antenna.db. And then to add the file, antenna.db, into the list for the command, 'read_db' when using Formality.

=== The File: antenna.lib ===
cell(antenna) {
   pin(ANT) {
     direction: input ;
     capacitance: 0.03 ;
   }
}

网友(2011-03-02):
最近在学习DFT,有用到formality,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谢谢楼主提问。

网友:
这个antenna是个什么东西哦,你写了个db后,还是formal被当成了一个blackbox吗?

网友:
看起来是包含这个库就好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