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hsim输出该如何采样保存

楼主(2011-01-21):
跑一个瞬态,只观察一个数字信号V0
输入  .param hsimoutput=nassda,但是保存的结果用了太多点去描述上升下降过程,而且保存的步长不一致,不好对数据进行后处理。
其实我是想对结果进行周期采样,只关心采样点的01值,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点的方法?谢谢

网友(2011-07-04):
回复 楼主:

    只probe这个节点的电压不就行了?

网友:
用spice explore可以理想的采样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