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以太网数据帧帧头的识别方法

楼主(2011-01-21):
以太网帧以7个peramble和1个sfd开始,要识别到数据的开始,有两个问题请教:
1,是不是要检测到“7个peramble和1个sfd”这个数据串才表示帧开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这个数据串有任何一位信号在发送的过程中出错,岂不是就不能检测到了吗?
2,如果不需要检测整个“7个peramble和1个sfd”数据串,那应该检测哪一部分的数据串呢?协议中说7个peramble用于同步接收端,而sfd表示帧数据的开始,那么可不可以在检测到sfd后加开始接收数据呢?

网友:
对于第一个问题,确实是这样,所以才会有线路误码率的这个参数进行考量,只要是大家认为都可以接受的误码率,以太网传输中丢包是难免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SFD既然表示开始,那就是说从这个字节开始就是净荷的有效数据了,就该接收了。
只要识别到SFD,就可以开始接收数据。当然也是存在数据中可能包含和SFD相同内容的字节,这就要依赖于别的开销去判断这个字节到底是SFD还是一般数据,比如包长度,包类型等。
前导码的个数是0-7个,不一定需要,只是为了接收端恢复时钟用的。

网友:
前面的导言部分用来同步时钟,检测到SFD就可以判断数据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总之,就是说检测到SFD即可进入接收数据的状态了,前面7个peramble可以忽略。

网友:
做设计当然是要考虑的,如果只是仿真,可以不用管,只要能正常接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