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输出网表LVS不过的问题

楼主(2011-01-21):
我用的Encounter版本是GXL-6.2,现在经过APR后输出了用于LVS.v的网表,但是在virtuoso(v6.1.3)中用Assura作LVS时总报错。望高手帮忙解决~~
LVS的summary是:
Unmatched Pins:
S ?vdd!
S ?gnd!  还有两个Bad Initial Net Bindings

我设计的芯片电源和地的名字是VDDD,GNDD,lef库中定义的power pin名字是vdd!和gnd!
在Import Design时的综合后网表中,我在顶层module中加入了两个ports:VDDD和GNDD,并定义了他们的inout型、wire类型
之后在ioc中也定义了Pin:VDDD/GNDD的方向和大小,import design中我定义的power net是VDDD,GNDD
在global net connection时,我add 了4个netlist,按顺序分别是Pin:vdd!To global net:VDDD;Pin:gnd!To global net:GNDD;Tie high/VDDD;Tie low/GNDD。

可是这样做了之后,输出的网表saveNetlist -includePhysicalInst -excludeLeafCell chip_LVS.v在用assura做LVS就出现了上面的错误。
virtuoso中的layout已经转换成了真正的layout,drc没有错误。
想了很多天都不明白什么原因,望高手帮忙~~~

网友:
统一电源地的名称呗
最后在CDL中加上GLOBAL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这个芯片里有三组电源地,数字电路部分的pg规定叫VDDDGNDD了,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还有,在cdl里加入global是什么意思?求助啊~~

网友:
如果你决定用VDDD/GNDD的话,那你把lef里面的电源地也替换成VDDD/GNDD
所有的操作依旧

v2lvs 如果你用了电源地的那个option的话,那样就不用手动加GLOBAL 电源地的pin;否则,打开转换出来的cdl网表加上语句.GLOBAL VDDD/GNDD

在layout中加上label

然后LVS

smile

网友:
仔细看了下你写的:
在global net connection时,我add 了4个netlist,按顺序分别是Pin:vdd!To global net:VDDD;Pin:gnd!To global net:GNDD;Tie high/VDDD;Tie low/GNDD。

你可以用我上次回复说的方法,这不过这地方应该是:Pin:VDDD To global net:VDDD;Pin:GNDD To global net:GNDD;Tie high/VDDD;Tie low/GNDD。

否则,按照你的方式,你需要:Pin:VDDD To global net:VDDD;Pin:GNDD To global net:GNDD;Tie high/VDDD;Tie low/GNDD;Pin:vdd!To global net:VDDD;Pin:gnd!To global net:GNDD

你可以试试!
仅供参考,不作为法律依据!呵呵

网友:
我覺得calibre ms好用多了,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这个芯片里有三组电源地,数字电路部分的pg规定叫VDDDGNDD了,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还有,在cdl里加入global是什么意思?求助啊~~

网友:
全局变量的意思
你问做电路的,他们都知道

网友:
    10楼太狠,灌水就灌水呗,不带这么诬陷楼主的吧

网友(2011-02-20):
哈哈 十楼 挺好

网友(2011-05-06):
lvs
还是用cadence自带那个··不错···

网友(2016-11-25):
新手还不太明白apr后的lvs流程,特为此前来观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