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WM调制的电源,PWM的频率最高能支持多大?

楼主(2011-01-21):
设计可宽带输入模拟信号PWM调制,但是不知道现在PWM最快能做到多少?几十MHz?输入模拟信号带宽最大能支持到多少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是说开关电源么?不是说频率太高了开关管功耗和RF干扰会非常严重么,一般没听说过超过1M的啊……呃,俺在校小白,可能肤浅了,望指正~~

网友:
It has been designed to 100 MHZ. But it can not produce high power.

网友:
开关频率高了,损耗也就大了,所以也不是想高就高的

网友:
恩,是的。一般电压高的,频率就下去了。低压应用频率就会高些,都是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折中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