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RF无源标签

楼主(2011-01-21):
现在看datasheet P5Cx012/02x/40/73/80/144 family,里面说飞利浦 Mifare芯片可以实现无源标签的功能,但是dtatsheet里Vdd Gnd都感觉是外接的啊,求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论坛很不错

网友:
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2011-03-12):
回复 楼主:

    你好,想问一下你那个芯片是NFC芯片嘛?如果是的话有外界电源应该正常啊。另外我看Mifare芯片有读写功能(我没见过mifare芯片,这个信息是网上看来的,如果你的芯片没有这个功能就忽略我好了),那说明它不只是一个无源标签,实行读写功能时是需要supply的

网友(2011-04-16):
射频识别分为三大类:无源标签、有源标签和半有源标签。无源标签是从天线耦合出电信号,整流平滑后得到RFID标签电路所需要的本地电源;有源标签是用电池供电的那种,说穿了就是低功耗、电池供电的无线嵌入式系统,电池及用于维持标签的基带电路工作,也用于无线信号的发送和接收;半有源标签是什么?也是电池供电的一类标签,但是电池供电仅限于基带信号处理和存储,无线信号的发送采用负载调制的方式进行,并不需要消耗电池的电力。Philips和ST都有这样的一类芯片:具有VDD和GND,这个需要采用电池供电,供逻辑和存储器工作,同时还有天线接口,通过天线,可以获得阅读器的数据并把信号发送出去,用这样的芯片可以制作半有源标签。

网友:
corball的学问很令人佩服的,希望有机会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