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偶见一个奇怪的单端阻抗匹配电路

楼主(2011-01-21):
这是老外给的一个时钟信号测试点单端匹配电路,
左思右想不知道这个电路的具体优点在哪里,倒是Howard大神在他的黑魔法书里那个21:1的测试电路比较清楚。
两个电容也使用的十分飘逸……
下面是老外自己的说明:
The diodes are there for protection if we get a transient from the SMB connector, the capacitor is there for DC separation. Having 22.1 ohms overall output termination estimates some series resistance in the chip driving the signal. The capacitor to ground is to filter out unwanted frequencies(above the actual signal of interest) on the signal.
The values need to be calculated for the specific frequencies. Or at least based on the highest frequency.
元件细节已经放大,烦请大虾们给点意见。

网友:
回复 1# woyunsi3000 22.1 ohms电阻是否两两并联?如是这样是常规的。

网友:
图片都看不大清楚,不过这个测试还是比较正常

网友:
看得不是很清楚,有点玄乎的哦

网友:
Doide, C1,C2 的用途很明显,
R1 是 serial termination ?
R3 用途 ??

楼主:
本电路的输入来自于被测电路的测试点,信号的频率在10几M到100多M之间。
我想如果加入了C1,C2不是对原信号的上升下降延会有所影响?这两个电容必要吗?
另外serial termination电阻为什么需要摆放为这个样子?二极管端接的位置为什么是在那里?
大图中N2端口的位置就是连接示波器探头的,那么示波器的端接是选择50ohm还是10M呢?
这个电路我就看不大懂……

网友:
Having 22.1 ohms overall output termination estimates some series resistance in the chip driving the signal.------也不懂,我想如果是做模拟IC的,应该知道的多点吧,

楼主:
自顶一下,希望有达人来解惑

网友:
我看像是T型的衰减网络

网友:
希望有达人来解惑

楼主:
上面有看明白的大大,麻烦出来解释一下,多谢!

楼主(2011-02-28):
顶一下,等人解答……

网友:
有大牛能详细的分析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