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ICC Zroute fix Antenna的奇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1-21):
我在用ICC的Zroute模式布线的时候,ICC在fix antenna的时候不会自动插入diode,只是通过跳线来修。而最后报告出来的violation,我用insert_zrt_diode命令手动添加diode上去,再verify_zroute的时候发现,violation还在,而且ratio没有变化,也就是说diode没有被识别或者被认为没有保护能力。
相关设置如下:
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 -antenna true -diode_libcell_names $ICC_ROUTING_DIODES -insert_diodes_during_routing true
route_zrt_detail -incremental true;
这个过程中不报告任何有关diode的错误。

那么,到底是哪里设置不对或者diode cell本身缺少什么特征导致的呢?

希望大家热心帮助

网友:
你设定了用哪个antenna Cell了?

楼主:
对,设定了,库里只有一个antcell。

网友:
你可以看看原来那条net上有没有antennacell,如果已经有了,再加的话不会有太大影响。
此外,你可以试试把antennacell的位置换到离输入点近点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上的热心帮助,不过楼上还是没完全理解我得意思。请再仔细看看我得描述~
另外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因为我拿到的antenna rule中对diode ratio的计算参数有问题,导致不管加多少antennadiode算出来的数值都是0。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网友(2011-05-10):
飘过!!!!怀疑一切很重要

网友(2013-09-13):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4-03-12):
回复 网友B:

   LZ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2014-05-04):
首先感谢楼上的热心帮助,不过楼上还是没完全理解我得意思。请再仔细看看我得描述~
另外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因为我拿到的antenna rule中对diode ratio的计算参数有问题,导致不管加多少antennadiode算出来的数值都是0。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您好,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 “原因是因为我拿到的antenna rule中对diode ratio的计算参数有问题,导致不管加多少antennadiode算出来的数值都是0。”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还有,最后是如何解决的?直接修改antenna rule吗?

网友(2016-09-18):
回复 网友B:

   楼主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打开了插入二极管的命令,icc检查也没有天线效应违例,但是calibre却报100多个违例,我怀疑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那个diode ratio您是怎么知道计算错了啊,如何修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是个公式,你按照公式算算就知道了。另外如果icc不报,calibre报,那么跟我情况不一样。
你可以看看1,icc用的库里ant信息是不是正确,有没有缺失。2,icc用的ant rule和Calibre rule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抱歉晚了好几年。。。。
直接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建议,请问icc的库的ant信息在哪里看呀?milkyway库打不开,而且综合的lib库我看了,没有找到ant信息,还有其他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找身边人问一下,或者看看userguide,icc的ant信息是读的一个文件,或者你的tf比较全也有可能。
再或者直接在icc中report一下ant的ru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啦,我在有天线效应的地方插入了二极管,目前是把天线效应违例修过了,,但是又有一个新的问题
问题1: ICC 插入std filler之后,ROM 的信号会短路,我看了一下,filler连接到ROM的信号端口上了,如何才能控制filler不要插入到memory的周围啊?

问题2: 我手动把memory的pin周围的filler删除了,但是calibre drc的时候竟然多了20多个ant 天线效应违例,本来是没有违例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怎么解决啊?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filler cell本身的定义决定了它不会有任何port连出来。
我认为你所说的filler或许是ant的diode? 如果是,那么一切都有合理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