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滤波

楼主(2011-01-21):
有一信号,有三种状态,0v,5v,24v,请问怎么把24v滤掉呢。系统只能提供5v电源,不能提供24v电源。

网友:
没有24V供电,怎么会有24V的串扰?
还是要研究下电源地的设计,分析耦合的渠道路径

网友:
这个夸张了吧,没听过要滤直流的啊,只有交流滤波,只有隔直流吧

网友:
LZ再讲清楚点

网友:
题目不是说的很清楚,
单纯从题目看, 加个 diode 将电压限制在5V 即可
(clamp voltage)

网友:
please provide more details

网友(2011-02-27):
回复 网友A:

    用稳压二极管

网友:
只有0和5V稳压的状态?加齐纳管即可

网友(2011-06-03):
加个稳压管就行。。。。

网友:
楼主未说明当24V过来认为是0还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