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libre 2008的运行

楼主(2011-01-22):
鄙人最近装好了calibre 2008,liscense也搞定了,能用,但是运行起来速度很慢,要很久才能运行好,请问大家calibre运行速度快吗?

网友(2011-05-26):
请问license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2012-08-05):
我也搞定了,就是运行速度很慢,也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是机器不行还是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Mentor license 文件里面有太多的features, 所以寻找相应的feature的时候变得异常慢,一般不常用的feature 删掉就好了,我只用三行licesne 的feature. 我看基本上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如何查看license中有哪些features是没用的,哪些是用的呢?里面的东西太多了!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那些没听说过的产品对你来说就是没用的, 比如multisim,pads等. 你自己用到什么产品应该能从feature上面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终于弄成功了,真是神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也算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还不知道是license的问题,按照你说的,终于解决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分辨哪些是用不着的?或者说要留下哪些常用的就行?小弟对这个不了解,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上!!怎样辨别哪些是有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