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manager3.0安装问题求教!!!!

楼主(2011-01-22):
我在安装Xmanager3.0时,安装时没有报错的提示,但在我打开安装后的Xmanager,运行Xmanager broadcast时,会出现以下的报错提示:Failed to get the installation date from the system registry。Please install Xmanager Enterprise again。
小弟不知出错原因,不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求助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需要注册。
1.打开Xbrowser
2.打开Help,选择About Browser
3.点击Enter Product Key

网友:
這問題也困擾我很久

网友(2011-11-26):
我按照正常的破解方法弄得 但是总是这样 不知道为什么 求教

网友:
我用的是这个破解器

网友:
还可试试找一个可用的KEY,或者换别的破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