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gilent VSA89600 软件 问题

楼主(2011-01-23):
我们教研室有台 E4447A,在网上看到可以用vsa89600与该仪器一起使用来对射频调制信号进行分析,但是我装上试用版的VSA89600后(版本7.2)无法使用,提示说缺少基本的硬件特性,而用VSA89600提供的I/O connection 可以连接上仪器,难道E4447A的硬件不支持?还需要附加的硬件?其实我主要是想得到解调后的基带IQ信号,并将该IQ信号导入到MATALB中使用。请哪位用过的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2011-03-20):
E4447A需要硬件上支持。貌似一个解调硬件的option,到安捷伦官网上搜E4447A,然后看看”选项“里面是否有必要的option?

网友:
应该是E4447A-B7J        Digital demodulation hardware。楼主做啥的?用到43G?

网友:
回复 楼主:

89600 V12 FIX --> http://bbs.eetop.cn/thread-291556-1-4.html

89600 V12 Tool -->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91563&page=1&extra=#pid6003918

网友(2011-06-22):
顶一下。想知道解答

网友(2011-08-03):
一般来说,E444XA都具备数字解调硬件,89600不能正常连接的原因是所用的软件版本太低,而仪器的软件版本比较高导致。。

网友(2011-09-02):
更换为V12即可

网友(2011-11-25):
你说的这个情况,是你的机子上有没有装iolibrary,如果装了,运行了会在电脑右下角有一个“io”字样的图标。双击打开后要找一下仪表,找到了。在运行VSA软件。才行的。

网友(2012-10-28):
What version 601BE or 601B?

网友(2012-11-28):
恩,有意思

网友(2013-09-20):
89600s是一个单独的仪表

网友(2014-06-05):
好撒,卤煮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