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 相关问题

楼主(2011-01-23):
发现运放问的最多的是噪声和稳定性(补偿),我说我做过LDO。他们就问我LDO的补偿,DCDC的环路特性等。整理一下不是很懂的:
1.两级运放随着输出电流增加,极点怎么移动?
2.运放的PSRR如何?受什么影响,怎么提高?
3.DCDC环路特性?

网友:
1、不知道你指的是哪种补偿形式的运放。就最一般的米勒补偿的运放来说,随着输出电流的增加,主极点移向高频,次主极点移向低频。
2、运放的PSRR主要受环路增益的影响
3、貌似这个问题不能用一两句话说清楚吧~~~~还希望有大牛出来指教

楼主:
谢谢 2楼的 希望大牛们多指点指点

网友:
运放问的最多的是噪声和稳定性(补偿)

网友:
输出电流增加主极点不怎么动,输出极点朝高频方向运动,使得环路更稳定!

网友:
输出电流增加主极点不怎么动,输出极点朝高频方向运动,使得环路更稳定!
引用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要看输出电流(sink or source)和输入对管的类型吧

网友:
PSRR跟运放的拓扑结构有关系啊,这些问题很是复杂!!

网友:
输出电流增加主极点不怎么动,输出极点朝高频方向运动,使得环路更稳定!
引用 网友A:

    这个。。。
你要看输出级结构,如果是普通结构,并且不是推动阻性负载,随着电流增加,输出级增益下降,miller效应减弱,当然不稳定

网友:
你自己觉得你的理由讲的通么?你自己信么?
(1)带宽的gm/Cc,跟输出级的gain没有关系
(2)输出级电流增大,gm也增大,输出极点往高频移动
(3)输出级电流增大,增益下降?

网友:
自己好好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