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做过浮点的cordic算法吗

楼主(2011-01-24):
最近在做这方面的东西,找了一些算法,基本都是浮点定点化,中间迭代过程使用定点处理,最后结果定点做浮点处理。

想问问都达人做过中间迭代过程也是浮点处理的吗

网友:
有什么特别的吗?
无非是中间的加减换成浮点加法器,atan表换成浮点。

网友:
浮点数的处理比定点数复杂是真的。但原理与定点数相同

楼主:
中间的加减运算只对尾数部分操作吗?难道还要进行规格化吗?

对角度用浮点表示可以理解,能将数据位宽全用上

网友(2011-05-26):
好像浮点更麻烦一点,不过也是很想知道浮点怎么操作。

网友:
想知道浮点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