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抵消Vth随Corner的变化

楼主(2011-01-24):
如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减小或者抵消Vth随corner的变化吗?

网友:
抵銷溫度可以,但抵銷Corner記得不大行。

网友:
it seems difficult to preventing the single Vth varying with corners, but it is possible to realize Vth pairs cancelling corner effect.

网友:
似乎VTH是肯定会随corner变化的,重要的是你要设计什么参数不变

网友:
多用相对性设计。两个相关器件共同变化。

楼主:
多谢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