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ALtera FPGA上的差分时钟对在pin脚上如何分配?

楼主(2011-01-24):
请问在ALtera FPGA上的差分时钟对(clk和clk_n)在pin脚上如何分配?
请有经验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好像有专门的脚支持!

楼主:
请问有这样的配置语句例子么,或者可供参考的qsf文件更好,谢了

网友:
对于Altera器件,只需要在QSF文件中对PN对中的P进行分配就行了,包括指明这是LVDS电平,和P管脚的PIN脚,
对于Xilinx器件,则要P/N都要申明这是LVDS电平和PIN脚

楼主:
非常感谢eaglelsb的热心回复!
如果在Altera器件下,我的输出有一对差分时钟clk和clk_n,那么只设置clk到指定pin的话,电路会产生对应的N信号,但是这时我的原始项目中的输出clk_n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用处了?还是需要有什么关联性的设置?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_n信号没有用处,_p和_n信号是由CORE生成的,两个信号都要连到顶层的port上去,只是在QSF文件中约束_p时,工具就自己可以识别_n信号的约束位置了,

如果不放心这种方法,可以把_n的脚管约束也加进去,没有影响。

网友:
给力一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