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灵活的静态存储控制器(FSMC)

楼主(2011-01-24):
18 灵活的静态存储控制器(FSMC)
低密度产品是指闪存容量介于16K字节至32K字节的STM32F101xx,STM32F102xx和STM32F103xx微控制器。
中密度产品是指闪存容量介于32K字节至128K字节的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微控制器。
高密度产品是指闪存容量介于256K字节至512K字节的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微控制器。
本章内容只适用于高密度产品。
18.1 FSMC功能描述
FSMC模块能够与同步或异步的存储器和16位的PC存储器卡接口,它的主要作用是:
●将AHB传输信号转换到适当的外部设备协议
●满足访问外部设备的时序要求
所有的外部存储器共享控制器输出的地址、数据和控制信号,每个外部设备可以通过一个唯一的片选信号加以区分。FSMC在任一时刻只访问一个外部设备。
FSMC具有下列主要功能:
●具有静态存储器接口的器件包括:
─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
─只读存储器(ROM)
─NOR闪存
─PSRAM(4个存储器块)
●两个NAND闪存块,支持硬件ECC并可检测多达8K字节数据
●16位的PC卡
●支持对同步器件的成组(Burst)访问模式,如NOR闪存和PSRAM
●8或16位数据总线
●每一个存储器块都有独立的片选控制
●每一个存储器块都可以独立配置
●时序可编程以支持各种不同的器件:
─等待周期可编程(多达15个周期)
─总线恢复周期可编程(多达15个周期)
─输出使能和写使能延迟可编程(多达15周期)
─独立的读写时序和协议,可支持宽范围的存储器和时序
●PSRAM和SRAM器件使用的写使能和字节选择输出
●将32位的AHB访问请求,转换到连续的16位或8位的,对外部16位或8位器件的访问
●具有16个字,每个字32位宽的写入FIFO,允许在写入较慢存储器时释放AHB进行其它操作。在开始一次新的FSMC操作前,FIFO要先被清空。
通常在系统复位或上电时,应该设置好所有定义外部存储器类型和特性的FSMC寄存器,并保持它们的内容不变;当然,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这些设置。
灵活的静态存储控制器(FSM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