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一下关于1000BASE-X和SGMII的问题

楼主(2011-01-24):
用Xilinx v6 FPGA中实现MAC,1000BASE-X和SGMII有何区别,是不是1000BASE-x不需要外接PHY,可以两板间通过电/光信号直连?

网友:
我认为是这样的,用其中的GTX(还是GTH?)来实现PHY的功能就可以了,所以不用外接PHY.没有详细去看这部分,不过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还有大虾知道具体的协商过程?

网友(2012-09-26):
SGMII应用的是1000BASE-X的底层的东西,所以底层来说基本上是一样的
可以看看SGMII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