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srr的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11-01-24):
大家好 我请教个问题  我用spice仿真运放psrr的时候 连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的形式之后 用把所有的管子调到饱和吗?
我用的是allen的特殊增加psrr的结构,但是测量出来只有50db左右,测的时候有两个管子在线性区,而且我的偏值直接用的是理想的电压源,是不是这个也有影响。

网友:
什么结构?
正常工作的时候,那两个管子应该在线性区么?还是应该在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allen书上第七章的一个低噪声二级结构很简单的, 第一级是一个电流镜结构,只不过在中间加了两个共源共栅管子用来增加psrr,第二集就是一个简单的输出结构,我把它当做运放来用应该是所有的管子都在饱和区,但是我连成单位增益缓冲器的结构的时候有三个管子是工作在线性区,是不是还是运放的op调的时候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