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PLL 环路仿真

楼主(2011-01-25):
求教 cadence中建立好PLL的每个模块之后进行环路仿真时,是否需要设置环路滤波器的初始状态呢?请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给一个初始电压 initional conditions,因为如果环路带宽比较小的话 环路滤波器的电容会比较大。如果不给初值 那控制电压vtune就从0 或1.8处开始上升或下降,仿真时间可能会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