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语法问题

楼主(2011-01-25):
请问各位高人我在模块中定义的参数module #(parameter SIZE = 16)

我在模块中的always进程中给一个16bit变量赋值

reg <= SIZE 'b1;警告有语法错误,请问这么改正。我的意图为最低位为1,其余为都为0

网友:
回复 楼主:

can you post the complete code of your module.
It is very hard to help you with your description for now...

网友:
reg <= SIZE{ 1'b1};

网友:
reg <= SIZE 'd1;
或者
reg <= 1;
都可以

网友:
reg <= {(SIZE-1){ 1'b0},1'b1};
不过代码看上去有点蛋疼。大哥你何苦呢。。
直接16’h0001不是很清楚吗

网友:
楼上正解,但是写成16'h0001就不是参数化的设计了。。。

貌似v2001支持 reg <= 'h1;

网友:
十六进制的看着比较舒服

网友:
很少像这样做的

网友:
想参数化。。。
5#正解

网友:
基本上用十六进制或二进制表示

网友:
要不要試試看
reg <= 1;

网友:
reg就不可行

网友:
是不是研究语法的啊?为啥要不走寻常路。

网友:
模块参数化为了适应其他情况,我们公司弄的全是#5楼 的那种表述方式

网友:
parameter size = 15;
reg [size:0] tmp;
...
always @(*) begin
  tmp = {size'b0,1'b1};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