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DC可以用来做mbist么??!

楼主(2011-01-26):
RT。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楼主:
    那请问一般都用什么工具呢??可以用DFT compiler插入扫描链,然后用mentor的mbistarchitect做mbist么??
   不知道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用mentor的做mbist

网友:
mbist可以在rtl中添加,就是把一些规则数据写入memory,然后再读出来,如果一样就是通过了。不需要DC做什么。

网友:
用vendor的memory conpiler可以产生mbist model ?!

网友:
memory bist一般不會用DC來做
因為有特別針對memory bist專用的軟體
例如syntest跟mentor都有出
DC會用在DFTC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