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外面賣8051 usb 界面燒錄器是使用那顆ic收usb 信號?

楼主(2011-01-26):
外面賣8051 usb 界面燒錄器是使用那顆ic收usb 信號?
IC 看起來有點像 atmel 的8051 .
但是 8051 不是只有 USART ..就算使用 philips usb trasceiver , 也須要做 usb command decoder ?
還是是使用 USB -> rs232 -> 8051 ?

有沒做過 89c51 or c2051 或是 pic 的萬用燒錄器 ?

网友:
会不会是 CYPRESS CY68013A

网友:
为什么要 USB -> rs232 -> 8051 ,直接 USB 转TTL电平 -> 8051 不就行了?

楼主:
因為 usb command 和 一般 不同
, 所以得先使用 ic 把 usb <-> rs232 ..因為 8051 認得 RS232
所以 簡單來說 就是 外面做法 ..

1. 使用 有 usb io 的 8051
2. 先把 usb <-> rs232  , 8051 USE RS232

网友:
我拆过一个用的是D12
其实这样的芯片可以选择很多  68013就是很合适的一款 其次还有 FT245 C8051F320  CH341 PL2303 CPL1202等等  很多 选择余地很大
就我所知道 68013是最快的

楼主:
CY7C68013 => cypress 當年推出 usb mouse 做的 usb SIE + 8051 ..
但是 pl2303 就只是 usb    轉 RS232 ..

不過 好像沒有 usb2 + 8051 ..應該也不須要 , 因為 8051速度慢
光 usb 1.1  12Mbps 都來不及 .

网友(2011-03-07):
这个应该不只是一个芯片的问题,PC现在基本都是USB2.0的口,数据速度比8051快太多了。应该有一定的数据缓冲电路,再将数据转化成232信号,接入8051。

网友:
其实8051的RS232在未接转换器时的电平是TTL电平。

网友(2011-04-09):
thank you for sharing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