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CVDD TAVDD AVDD VDD AVSS VSS的具体含义与区别

楼主(2011-01-26):
最近看了一个ESD的电路,
1.里面的TACVDD TAVDD AVDD VDD AVSS VSS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啊?有何区别?
2.TAVDD 与AVDD 之间接了两个并联的小阻值的metal电阻,为何?
愿请大虾指教!

网友(2024-10-11):
小白同问,附带自己的理解,请大佬指教
VDD和VSS往往泛指电源和地,很少有电源光秃秃叫VDD,VSS在电路里往往指总地线;
AVDD和AVSS就是模拟电源和模拟地。对应的还有数字电源数字地DVDD和DVSS;
TACVDD和TAVDD是ESD文档里的名词,TACVDD说是模拟域电源,TAVDD好像是IO电源。这俩我当作AVDD和DVDD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