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SE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1-27):
本人一直用quartus做FPGA,最近尝试ISE10.1,本以为是触类旁通的事情,但是用起来才发现用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还请教各位。
这里先谢过!!
1. 关于ISE中的IP generator,该选项是在Project|new source里面,一定是要新建了工程才能使用。我试了一个edif为顶层的工程,结果选择new source之后,发现里面没有IP generator一项,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只有顶层为verilog(VHDL)的才能使用IP generator呢?
2. 如果工程中需要调用一些IP core,比如sram,那么是不是一定要讲生成的.ngc文件放到工程的根目录下才能调用呢?
3. Xilinx FPGA中的slice里面包含了两个Flip-Flop和两个LUT,那么是不是就是相当于altera里面的两个LE呢(PS:一个LE里面包含了一个LUT和一个Flip-Flop)?

网友:
1.core generator可以独立使用,不必依赖ise,既然顶层都是网表了,生成的ip如何调用呢?
2.ngc文件的调用可以在工程选项里设置
3.可以这么对应

楼主:
非常感谢!
我用synplify综合出了网表文件,在用ISE实现时网表里面实例化的sram还是需要调用的。版主说的“既然顶层都是网表了,生成的ip如何调用”是指应该不需要再调用网表了吗?可是我在工程中不加入这些sram文件就会报错。我的做法有什么问题吗?
另外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想问,如果我生成的ip core只有.v或者.vhd文件没有ngc文件可以调用吗?我目前试出来不行,能不能帮我解释解释?
PS:被你的猫晃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