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mformal验证中遇到的问题,菜鸟求助!

楼主(2011-01-27):
设计中调用了一个SRAM模块,同时也加上了: Add notranslate module *SRAM* -both

但是还是报错:
Error: top.v:216 Module 'SRAM' is referenced but not defined.

请问什么原因呢?

网友:
应该可以设置成black box

楼主:
谢谢,可能是其他方面写错了。再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查了一下资料,虽然脚本中设置了add notranslate module……
但是没有添加内容为空的sram module,添加后错误消失,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第一次做没有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yes. you are right!

"add blackbox" is used to skip these compare points inside blackbox.
it can save processing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