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芯片内部power MOSFET的Rdson

楼主(2011-01-27):
不管是设计,layout,工艺的角度,
有没有有效减小芯片内部power MOSFET
的Rdson 的方法呢。

楼主:
被淹没了呀,没人给个建议吗?

网友:
这个属于器件的范畴了
而且不同的应用环境采用的MOSFET差异还是蛮大的
低压的普通MOS,中压的LDMOS,中亚的VDMOS,高压的LDMOS
很难一概而论的

网友:
1)Put many many many hex cells in parallel.
2)Using low sheet resistance EPI.
3)Thin the wafer.

Anymore?

网友(2011-08-22):
thinning your gate oxide

have you read my paper?  It is straightforward.

网友:
对于不同工艺器件来说,减小RDSON,可以通过降低VT和提高载流子迁移率实现.
对于设计者来说,选定工艺了,单位面积的RDSON就固定了,减小RDSON,就增大管子的W/L.
另外还要考虑封装对RDSON的影响.
个人理解.

网友:
采用外部power transistor,金线封装都可以减小部分电阻
工作最重要,TI的片子基本可以做到几个毫欧吧,一般的小公司的估计就要上百毫了

网友:
一般1欧一下,几百m欧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