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HyperLynx里面如何将传输线的S参数导入?

楼主(2011-01-27):
在HyperLynx里面如何将传输线的S参数导入?
在HyperLynx的linesim环境中的free-form格式电路里面如何将传输线的S参数文件导入并正确设置仿真呢?
生成一个*.s?p文件后,导入进里面后不能正确时域仿真

网友(2011-04-01):
同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1-09-07):
从提示来看,肯定是仿真器选的不对
在菜单选Setup——>General,见下图

至于说设完了能不能解决问题,我也不知道,楼主试一试,别忘了回来分享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