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HSPICE 后仿真出错!

楼主(2011-01-27):
请问一下,
用HSPICE作后仿真时,
出现报错,
就是
说没有从节点到地,没有DC同路,
no dc path from node net11 to groud
但是电路中没有悬空的电容和电阻,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呢?

楼主:
请高手不吝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
找到节点,
手动加一大电阻连接地。..
R00001 net11 0 1e12

网友A:
Spice requires that every node in a circuit have a DC path to ground (ie node "0"). Be careful when, for example, connecting two capacitors at a node. Such a node between caps would have no DC path to ground and would cause Spice to reject the input file. To fix this connect a huge (ie 1 G-ohm or so resistor from the node in question to ground. This will hardly change the circuit but will provide that vital DC path to ground.

楼主:
Spice requires that every node in a circuit have a DC path to ground (ie node "0"). Be careful when, ...
引用 网友A:

    -
thanks a lot
I will have a try

楼主:
找到节点,
手动加一大电阻连接地。..
R00001 net11 0 1e12
引用 网友B:


但是没有dc通路到地的节点太多了,
至少有百个以上,
一个一个加肯定很费事的,
请问还有其他办法吗?

楼主:
Spice requires that every node in a circuit have a DC path to ground (ie node "0"). Be careful when, ...
引用 网友A:

    -----------
除此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吗
可不可以修改HSPICE的仿真精度?

楼主:
万分火急!
求高人的帮助!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楼主咋解决的阿,说说呗

楼主:
其实是版图提取文件出错了

网友:
net11 may be a floating net

网友(2014-09-16):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版图文件提取出错问题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