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安装新内核的方法使VCS 2009.12支持Cent OS 5.5

楼主(2011-01-27):
本人在安装完VCS 2009.12后才看到其release,该版本的安装仅支持RHEL 4,并不支持CentOS 5,不知可否通过安装RHEL 4的内核使该系统支持VCS 2009.12。请大侠们赐教!提前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我怎么装到最后一步就出现error了ne,能否帮忙解决下~!

DO_INSTALL /home/fangxu84/synopsys/vcs_D-2010.06-SP1/VMS/admin/install.sh -r /home/fangxu84/synopsys/vcs_D-2010.06-SP1 -plat "linux"
ERROR : Failed to execute  /home/fangxu84/synopsys/vcs_D-2010.06-SP1/VMS/admin/install.sh
ERROR :
Start VMS/admin/install.sh
untar var.tar.gz  ...
untar samples.tar.gz ...
setting synopsys_rman.setup ...
Platform linux dependent code found
chmod: 无法访问"var": 没有该文件或目录

网友(2011-08-03):
我不明白,如果你要使用RHell4,你不能使用的Debian Lenny?我需要知道的,所以我会停止下载VCS2009停止浪费我宝贵的细胞!)感谢您的答复。

网友:
看看untar命令链接到哪里了如果没有的话链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