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FT中strobe理解。。

楼主(2011-01-28):
小弟初学DFT,对于“strobe_before_clock"和“strobe_after_clock"不是很理解,麻烦论坛上的各位兄弟姐妹帮忙解释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2011-09-14):
首先要理解ATE的测试原理是:cycle based,简单的讲就是每个cycle作为一个基本单位来看。
如果这个cycle中的strobe发生在clock pulse之前就叫strobe-before-clock;反之,strobe发生在clock pulse之后则叫strobe-after-clock.

网友:
其实Strobe就是机台通过探针读取parallel output 数据的时间,可以在capture时钟之前读,也可以在之后读,具体可以和负责测试的同事确认的。

网友:
3楼的解释非常到位。

补充: strobe-before-clock 较常见, 这种情况下, clock rising edge在后半个cycle居多, strobe点一般在前半个cycle。 工作原理是clock触发后, tester在下一个cycle的前半个cyble作strobe。

网友(2018-12-21):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 strobe就是mesure PO的过程吧,force PI的过程是不是也是通过机台的探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