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接口、EPCS配置、多片FPGA配置问题

楼主(2011-01-28):
用altera FPGA时遇到3个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1、关于LVDS高速IO口的使用,如何在Quartus II软件里添加差分IO口?
   在cyclone 2器件的工程里,配置好一路高速差分传送IP核ATL-LVDS—TX后,输出引脚只有1路,如何添加差分接口到对应的管脚上?但查看了库里的差分输出口,结果都不能通过编译。

2、cyclone 3 做SOPC时EPCS16烧写不成功。
   用cyclone 3 验证板做SOPC实验时,若采用EPCS16作为配置SOPC程序的flash,添加epcs控制器后,NIOS II硬件就多出几个引脚,把它设成用户模式指定连接到EPCS16对应管脚上就可以使用了。但总是烧写不成功,SOPC程序不能自动加载,只能配置起SOPC的硬件。一些网友说是软件问题,但试验了目前能支持cyclone 3的多个版本都是一样的结果,不能正确烧写EPCS16。而用cyclone 1、2时均没有这个问题。

3、用一个EPCS16 配置多片FPGA时如何烧写pof文件?
   用Quartus II设计了每个对应的FPGA工程,这里每个FPGA的功能不同,生成几个pof文件,如何把这几个pof文件烧写到EPCS16里,构成对多片FPGA的配置?

楼主:
回复 楼主:

    查找了好几天的资料,解决了EPCS烧写问题,提供给大家,以免再走弯路。

cyclone 3 采用EPCS配置芯片做为NIOS II 配置,烧写不成功还是因为软件问题有bug

现证实Quartus II 8.0及8.0 sp1以及 8.0 sp2,以及9.0、9.0sp1;最新发布的10.0等,均有类似问题。

目前最新版的10.0sp1本人还没有实验过,尚不清楚是不是修补了这个bug。

做过10.0sp1实验的朋友,请留个言,谢谢了。

      但Quartus II9.0 sp2 修正了这个错误,实验多次没有发现任何bug,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
差分接口是自动配对的,只要设定的p就会自动找到对应的n

网友(2011-03-06):
NIOS II IDE 8.0下软件还有BUG的,模板程序中的一个宏,htonl计算是不正确的,
#define IP4_ADDR(ipaddr, a,b,c,d) ipaddr = htonl(((alt_u32)(a & 0xff) << 24) | ((alt_u32)(b & 0xff) << 16) |  ((alt_u32)(c & 0xff) << 8) | (alt_u32)(d & 0xff))
注意htonl是 转网络字节次序,既然已经在移位拼接了,为什么还要再用htonl来转字节次序,何不在程序中直接按网络字节次序写呢
修改后的:
#define IP4_ADDR(ipaddr, a,b,c,d) ipaddr = (((alt_u32)(a & 0xff)) | ((alt_u32)(b & 0xff) << 8) | ((alt_u32)(c & 0xff) << 16) | (alt_u32)(d & 0xff)<<24)。如果用NIOS II做网络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11-04-05):
设计了采用1个Altera主动串行配置芯片(EPCS4)配置2个FPGA(EP2C8Q144C8)的板子,验证了这种配置方法,总结如下:
1,先将JTAG链路上的每个工程编译通过后,生成sof文件
2,利用编程文件转换工具,将多个sof文件合并生成jic文件。注意每个sof文件的排列顺序,应按JTAG链路的先后排列。
3、在烧写下载时,选择生成的jic文件,再添加其它sof文件到烧写链路上。然后烧写EPCS4可以烧写成功。JTAG仿真操作类似,按JTAG链路顺序添加sof文件,选中要下载的sof文件既可下载。Quartus II 10.0版本以后的烧写界面上有形象的JTAG链路图示,比较直观方便。
4,多个FPGA构成SOPC系统时,NIOS II处理器的程序elf文件不能保存在EPCS4配置芯片里,实验结果是要么能保存NIOS II程序在配置芯片里;要么能保存FPGA的硬件程序在配置芯片里,总之不能都保存在配置芯片里。可能是因为NIOS IDE环境下的编程软件是先擦除后写入有关。
这就需要给对应的SOPC系统另外配置Flash存储器才能保存NIOS II应用程序。目前NIOS II只能支持有CFI接口的flash、片上ROM、EPCS配置flash芯片这3种。经过实验证明使用EPCS配置芯片的这种方式最简单比较实用;因为CFI接口是并口方式消耗太多IO口;而片上ROM资源太少难以实用,程序长度很容易溢出。
5、设置EPCS控制器时,需要把控制管脚引出NIOS II顶层便于分配管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我听我朋友说起过的,他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呵呵,同样是软件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2-19):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么?如果解决了,求指教啊!我是初学者,自己摸索了很久没啥进展啊,我的邮箱361135946@qq.com,拜求指点。

网友(2013-01-1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要做多FPGA配置,想问下你,将多个sof文件转换成jic文件后,是不是只需用主FPGA的JTAG将jic文件下进EPCS里面就行了?

网友(2014-09-15):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现在想用JTAG模式配置EPCS63芯片,两片FPGA级联;
电路方面我是用了一个JTAG 接口,用0欧姆跳线的方式把AS和JTAG两种模式集合到一起
但是我用JTAG模式下载jic文件的时候总是下不进去。
有时候会出现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这个错误;
不知道楼主遇到过没?
求解答

网友:
楼主,我现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怎么解决

网友(2018-05-24):
回复 楼主:
Reply

   Sharethecodep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