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和virtuoso使用的tf文件语法是否一样

楼主(2011-01-29):
如题~~~~~~~~~~~~

网友:
不一样吧,你可以用UltraEdit打开看。
Laker TF含层,颜色定义和Migiccell定义。
Virtuoso的层和颜色是分开定义的。

网友:
不一樣~ fab 沒提供就要自己編寫

网友:
兩者是不同的,Laker 可以定義Mcell

网友:
还没用过laker呢,先学下~

网友(2011-03-04):
不一样,virtuoso 用的是cadence的skill语言,laker大概是tcl语言

网友(2011-09-05):
laker tf是tcl语法

网友:
Laker仿Virtuoso在快捷键上高度相似, tf各有各的语法,完全不一样。 Cadence用skill, S公司用tcl。

网友:
不一样,  要分别用的,

网友(2011-11-17):
当然不同拉

网友(2013-04-18):
有自己写过laker TF的经验,过来指导一下吧

网友(2013-08-23):
回复 网友A:

给layer定义一下就好了 magiccell不用定义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