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中门控时钟的处理

楼主(2011-01-30):
我的FPGA设计中采用了门控时钟,并采用synplify进行fix。
在ISE综合实现中,先采用synplify进行综合,并进行fix gateclock。但有时候会出现综合错误,如下面的PAR 报告,表中ClkSc是门控时钟,他的源时钟是Clksrc,经过synplify fix gate clock后,ClkSc 的Resource 应该是全局时钟线啊,说白了应该没有了,只有ClkSc时钟,为什么报告说ClkSc 的Resource  是Local,也就是说走的是普通的net呢,难道fix gate clock有问题?

Generating "PAR" statistics.
**************************
Generating Clock Report
**************************
+---------------------+--------------+------+------+------------+-------------+
|        Clock Net    |   Resource   |Locked|Fanout|Net Skew(ns)|Max Delay(ns)|
+---------------------+--------------+------+------+------------+-------------+
|uTop/../ClkSrc |              |      |      |            |             |
|                      |      BUFGMUX2| No   | 1005 |  0.527     |  1.311      |
|uTop/../ClkSc |              |      |      |            |             |
|                      |         Local|      |  134 |  1.111     |  4.629      |
+---------------------+--------------+------+------+------------+-------------+

网友:
什么器件??

网友:
FPGA的全局时钟线是有限的
一般门控时钟的控制信号要保持干净,以免产生过窄的脉冲,这样用什么线布就无所谓了!

网友:
ucf文件中定义时钟;
否则会认为是普通net

网友:
你可以看看synplicity的log,里面有fix gated clock相关的报告。
看看是否被正确fix掉了。

fix掉应该不会有这样的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