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输入时钟占空比影响整个时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01-30):
我现在有一个FPGA运行程序,输入为10MHZ正弦波,经过比较器、缓冲器到FPGA全局时钟输入,在经过DCM生成200MHZ时钟,(无法使用CLK-FB)。当我调整比较器的比较电平,发现运行结果也不一样,只有输入10MHz信号的占空比为85-86%整个FPGA程序才完全正常。我想请教的是,这里面是什么问题,我DCM没有使用好??。否则每次都要调整到85%-86%要求太高。

网友:
完全正常是什么意思?DCM有无失锁?
另,查下你的时钟抖动

网友:
我看资料,FPGA的时钟控件模块,要倍频至少输入时钟是20M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和my8310291回答,首先200MHz一直存在,完全正确就是输出预期结果,DCM输入时钟最小为1MHZ。另外,我相信DCM出来的200mHz信号质量应该没有问题,因为10MHz来源于GPS,本身肯定满足DCM的输入条件。问题在于,随着环境温度变化(比我今天我在空调调好了一个占空比,明天未开空调前再看占空比就变化了很多,),我的比较器比较电压在变化(可变电阻阻值有变)导致10Mhz占空比变化,然后整个运行结果就不对。

网友:
既然LZ都确认时钟没问题,那结果不对这个现象的问题又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
请问“,(无法使用CLK-FB)。”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用feedback时钟,怎么能保证DCM的VCO正常工作呢?

网友:
acgoal說的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