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简单差动对”和“带有源电流镜的差动对”的异同、优劣,谢谢!

楼主(2011-01-30):
RT.

1. 对于双端输出的“简单差动对”,与“带有源电流镜的差动对”的增益相同,后者仅仅是从双端输出到单端输出?

2. 从零极点的角度,前者的零极点应该是与“半边电路”共源级的零极点相似,而后者增加了一个“镜像极点”,这应该是一个劣势。

仅以上两点而已?

有无对此理解比较深的大虾童鞋,多谢啦!

顺祝新春快乐!

网友:
没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简单差动对”has better CMRR, but it needs CMFB to stabilize the op

网友:
我的理解是无所谓优劣,只是应用的地方不同,要求的性能不同!

网友:
晕,这个能比较么?不同的需求导致了这两种结构
一种是差分输入/差分输出,另一种是差分输入/单端输出
再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
前者是全差分电路,psrr,cmrr都好

网友(2016-03-01):
恩,有解释的不错的,谢谢你们的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后者有什么优势,比如电压增益高等这样的,我觉得这是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