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看过allen的书,请教个问题喔

楼主(2011-01-31):
在allen书讲输出放大器 (我的第二版P179页),源极跟随器的Vout最大值公式Vout(最大)=VDD-Vt1-Von1~VDD-Vt1,请问这个公式是怎么得来的呢,最大的Vout不应该就是Vdd减去一个M1管的过驱动电压么,why还减去个Vt1?如果这样理解VDD-(Vt1+Von1),岂不是VDD-Vgs1了么?与Vout还相差一个Vgd的电压啊
高手~~~求救~~~~

网友:
源随的栅极的最高电位是什么呢?

网友:
如果输入能高到Vg=Vd+Vth=VDD+Vth ,  这种情况已经超过了电压电压,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
你要保证你的管子工作在饱和区啊,VDD-Vgs1为输出最高电压,高于这个电压,MOS管进入线性区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上没写。作为甲类放大的话,需要保证nmos始终在饱和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保证在饱和区的话,Vg是不可能超过VDD+Vth的,取小没有问题

网友:
源跟随器的栅输入电压最高位VDD-Von(ds),因此源跟随的输出必然为VDD-Von(ds)-Vth,

网友:
VDD-(Vt1+Von1),这个公式中VDD是输入电压VIN的最大值,把VDD看做VIN就行了

网友(2025-01-13):
前辈,Allen这一节关于交越失真的这两个图能帮忙解释一下吗?以图5.5-10(a)的乙类放大为例,我不理解Vin增大时,为什么iD2会增大,而iD1会截止。从电路上看不应该是vin增大,M2逐渐截止,iD2=0,iD1逐渐增大吗?同理图5.5-10(b)的甲乙类也有一样的问题,还请前辈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