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这个电路,绿灯亮的不正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01):
请问这个电路,k1没闭合的时候,绿灯微亮,k1闭合后绿灯更亮,为什么会这样?我要的效果是希望k1断开灯不亮,k1闭合灯亮

网友:
您K1都没在绿灯的电路里,怎么能控制它开关啊?至少得把开关串进绿灯回路吧?

楼主:
你把两个电容去掉了,不就能控制绿灯了么

网友:
你看是不是其他的地方电源有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别人说是由于其他IC口的电流错位导致的~~~就好像从复位键流入的电流导致灯亮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由于别的引脚的 电压串过来了 建议你把绿灯的电阻 改大一点点试试吧 IC内部的问题几乎没法从外面解决的,在绿灯上在加一个开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是内部串流了,跟电容没关系的,我怕弄坏其他ic口,所以不做这个东西了~~

网友:
The power of reset circuit should connect to MCU's VCC
MCU got power via the capacitor of reset, and the power alos supply to Green LED's power
Current circuit may damage MCU ( 8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