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帮忙算下这个电路Vout是多少,不会算

楼主(2011-02-01):
其中OUT端是1.374V,VREF端是1.355

网友:
图形不是很清楚
上方是5V转3.3V,  下方是3.3V转 1.374V (1.355V)
右方应该是个 负回馈放大器, 所以VOUT =13.88V
但是你OP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12V / 5V / 3.3V ???
所以VOUT应该会被限制在OP最大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