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降压电路设计

楼主(2011-02-04):
不太懂硬件,不知道叫做“降压电路”对不对
输入的模拟信号是5V,但是AD只能采样3.5V信号,请问电路怎么设计?或者我需要看哪些资料。
谢谢各位!!!

网友:
I don't know.

网友:
有知道什么软件能实现吗

网友:
找找资料,百度文库很多!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作频率多少,也不知道是单通道还是 多通道,最简单的就是利用变压器降压。还可以利用可变增益放大器,也可以用用限幅放大器,总之方法很多。

网友:
    找个降压电源转换器就行,有开关式的叫buck,也有线性方式工作的叫ldo

网友:
用电阻分压不就好了,线性度高。

网友:
看你要求的转换效率多少??

网友:
用简单的两只色环电阻分压,如上电阻用50K左右,下电阻用120K左右,将5V分成3.5V,我说的也许不对,但你试试吧,问题能简单化就不要复杂化,设计同样如此

网友:
信号频率很高时,简单的电阻分压就不太好了,需不断调整

网友(2011-03-20):
主要看你要求的效率是多少啦,是用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

网友:
模拟信号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的条件太少了。

网友:
其实楼主是要做个ADC电路,ADC的采样电源最高到3.5V,但测量信号是5V的。
用电阻分压就行了。

网友(2012-10-08):
LM1117-33

网友(2013-07-22):
做个BUCK就可以了。。。

网友(2013-08-22):
BUCK型的DC_DC芯片或者用LDO芯片,这方面的资料很多,没必要看原理,只要找到能实现该功能的芯片,看芯片资料即可。

网友(2021-11-07):
不是LDO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