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out absolute jitter

楼主(2011-02-07):
图b

根据图a, absolute jitter 可以算出来, variance应该是一个finite number。
可是图b说明absolute jitter随着时间, variance越来越大。
这是不是矛盾的?

网友:
cycle to cycle jitter, periodic jitter, long term jitter

网友:
对自由运行的VCO,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个积分在0趋于无穷,所以没法积

网友(2016-04-30):
cycle to cycle jitter, periodic jitter, long term jitter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cycle to cycle jitter,和long term jitter中文学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