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闭环增益的问题

楼主(2011-02-08):
我见过有的运放闭环增益有限制的 好像不可以小于1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为什么闭环增益有这个限制呢?
没想明白 指点一下 谢谢了啊

网友:
会不会是出于稳定性方面的考虑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吧 我就是没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继续盼答案中…………

网友:
分清楚闭环增益和反馈系数
最多也就是把100%的输出反馈回来
但是增益可以小于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哦 不过不是这个问题
    是有些高频的芯片 当闭环增益小于1时 会出现震荡
    一般在datasheet上会有标明此芯片的闭环增益的限制
    我现在就是还没弄明白为什么。

网友:
回复  fuyibin

    谢谢回复哦 不过不是这个问题
    是有些高频的芯片 当闭环增益小于1时 会出现震 ...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像典型的CPPLL环路特性一样,beta下降,环路增益下降,相位裕度减少。楼主说的这个1或者是设计者设定的吧,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些datasheet上,LZ贴来看看吧。

网友:
这个问题是OP自身特殊性引起的,首先,闭环增益带宽与闭环增益紧密相连,基本关系是:闭环增益带宽=单位增益带宽/(1+闭环增益);
工作在闭环状态下的OP和其反馈环路的增益——频率特性,必须保证不会发生振荡。为了保持稳定性,OP和反馈环路对任何频率的信号,在闭环增益在大于1时的环路相移角度绝对不能超过180度。所以,为了达到稳定条件,环路相移角度要尽量不接近180度。显然,最为稳定的情况发生在反馈环路衰减为0的时候,即跟随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谢谢你

网友(2013-03-29):
闭环增益小于1,那不是意味着反馈系数要大于1了吗?这样能稳定吗?

楼主(2014-11-20):
好久没来了。 电压型放大器的单位增益带宽积=增益*带宽,增益越小,带宽越大,几乎现在所有的芯片都存在内部相位补偿,但却是以速度为代价换稳定,所以有些高频芯片内部补偿少一些或者干脆不补偿,于是在一定频率以后就会不稳定,这也就要求了增益要高一些来保证稳定。所以在datasheet上一般会标明最小的增益。不过特殊情况可以采取其他方法来使其工作在更低的增益。

网友(2015-11-23):
回复 网友C:

  不稳定,怎么还用提高增益来换来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