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 measurement

楼主(2011-02-08):
Dear All :
         We want to measure the 16bits sigma delta ADC , Which machine is good for use ?
  Thanks a lot.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测你自己设计的16bitADC(做到什么程度)呢还是测试买的别的公司的成品呢?
测试成品的话,不需要什么机器,想办法得到输出,就可以测试(譬如用单片机与你的成品芯片,通信,固定输入的情况下,测试输出,这不需要额外的测试机器)。否则需要逻辑分析仪。

网友:
安捷伦的逻辑分析仪,得到数据,然后自己处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A:
关键是找信号源。

网友(2011-03-12):
Try Fluke signal generators.

网友(2024-07-04):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找信号源。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