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dsp builder 实现设计,可行性?!!!

楼主(2011-02-08):
是否可以从matlab直接实现到FPGA

关键的要求有哪些?

不能实现的部分如果手写Verilog,如何与自动生成的模块互联?

该DSP工具的实现原理是什么?

拜谢各位大虾!!

网友:
是可以matlab直接到FPGA,关于细节问题,厂商的工具说明里面已经说的很详细了,至于原理就是高层模型到RTL层的翻译而已,其实效率还是有限,很适合通用设计

楼主:
多谢!
试试再说

网友:
其实就是用Simulink搭建模块,没有那么神奇。

网友: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可以考虑DSP_Builder Advanced。

网友:
资源耗费多,效率低下,如果研发周期短,可以采用

网友:
    看来版主对基于模型设计还很肤浅啊,哈哈,要多学少动!

网友:
可以的,也刚刚在学

网友(2011-05-20):
我用dsp builder做了一个算法实现,还是很方便的。直接在simulink里仿真。
dsp builder里面基本原件都模块化了,比较实用。
注意dsp builder(91sp2)自动生成的VHDL代码有的是错误的,比如LUT模块,要自己修正。